主板把COMS电池放电能正常工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26):
在维修主板中
遇到很多主板CPU无电压 内存电压偏高的
把COMS电池放电 各工作电压都正常了
主板也能正常工作了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问顾客也没有超频什么的 就是正常关机后 再开机就不能显示了
只是风扇在转

网友:
我也碰到过HP的,可能是什么出错了,然后受保护了,把coms放电了,也是等于消除暂时的保护记忆。

网友:
这种现像太多了,我遇到不触发的板先放电,放电无效再整别的。

有人说的某些软件在COMS中保存了非法的内容导致不能启动,个人认为是南桥或晶振电路“死机”.

网友:
找个还好,刷了bios,不给他保,属于软件问题,*脏话*还拒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