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ON的4线风扇(红蓝黑黄)怎么改成USB供电常转。

楼主(2010-12-26):
SUNON的4线风扇(红蓝黑黄)怎么改成USB供电常转。
海尔T68上面的,显卡发热太厉害。

网友:
红线接USB 5V黑线接地

网友:
红接供电,黑接地,其它的不动

网友:
用风扇测试软件业可以叫它直传。

网友:
把红线接上5V   其他的不管  记住不要接待机5V  不然一插点就转了

网友:
不能从颜色上看哪个是供电,地可以从主板上来判断。先用可调电源调成5V,分别测试风扇的4个脚,看接到哪2个脚风扇能转,即可知道哪个脚是供电,哪个脚是地,然后再改,其余2脚取消不接。

网友(点评):
接反了不烧么??????

网友(点评):
这个绝对是自杀大法!

网友:
6L说的很对 找他的方法 没错的

网友:
对光靠颜色是不准的 可以加电试下,也可以量下风扇插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可以从主板上来判断,用可调电源调成5V,负极接地,正极分别接其余的3个脚,接到哪个脚风扇转了,则这个脚就是风扇的供电脚。这个脚就接USB的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感谢的回帖。但是我最先就是这样操作的,供电接USB5V,黑色接地,但是不转,我怀疑是不是另外的黄色和蓝色也有控制风扇本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感谢的回帖。但是我最先就是这样操作的,供电接USB5V,黑色接地,但是不转,我怀疑是不是另外的黄色和蓝色也有控制风扇本身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29412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许黑色不是地线,插到主板上,用二极管档测哪一个是地线。

网友:
本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回复是正确的。让我们静静等待,第一个正确答案承诺加20分。

网友:
你把蓝的和黄的从接口中弄出来,另两根不要动,这样就是5V常转了,4线的一般都能这么弄

网友:
对正像楼上所说,把蓝和黄线拔出就OK了,+5VS红线和GND黑线,风扇就会常转了

网友:
风扇不转的时候,测4个脚的电压
风扇低速转的时候,测4个脚的电压
风扇高速转的时候,测4个脚的电压,和风扇不转的时候的4个脚的电压做比较,看哪个脚的电压变高了或是变低了,然后你就采取措施,让它保持高速转的状态,一般来说,4个脚的风扇,都有一个脚是控制转速的脚,风扇的转速会随着这个脚的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有一段线性区
你测量到红线上有5V,但这个5V并没有直接加到电机上。就是说只在供电线上加上5V,并且把地线连通,风扇是不会转的

网友:
供电接5V,地线接地。控制线跟反馈线空着,看他还转不转

网友:
把5V和地线留着,  其他两跟挑了就OK了!!

网友:
只要供电和地线

网友:
黑线拔了,蓝线接黑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可以ma???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版主的关注。。 只接供电和地,蓝色黄色都不接??对吗?机子取走了,没有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机子取走了就没的说类!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王志佳 -4

网友:
这4线分别是电源、控制、地、反馈。电源和地接好后风扇不转,控制线必须有高电平时才能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取走了也可以研究一下嘛,以后还是会遇到的嘛

网友:
感觉到目前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有没有人试过啊??

网友:
照6楼的说法做,一定OK的。

网友:
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为控制线也可以从USB5V接来啊

网友(点评):
可以!不过为了保险,最好串个限流电阻。因为控制线驱动电流并不大。

网友:
我趁着大家讨论风扇,想问一下,t40的三根线分别是5v供电,地线,和??
FAN_FRQ 这个是控制还是反馈

网友:
唉,其实就不用改风扇,直接去官网下载个比较新的BIOS更新一下,就可以让风扇一直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反馈用不用管?

网友(点评):
你问的是什么?是问改成常转的吗?一般情况下可不用管,但有的机器没有反馈信号的话可能会误以为风扇工作异常而保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不管反馈看电脑能否正常工作。不行的话再说。(如设置BIOS等)

网友:
接地 供电 还有控制  检测不接

网友:
你可以刷个最新的BIOS看看,最新的一般都是常转的,不过国产机BIOS比较难找,那个一般不好改的,四根线的有些是有一个反馈脚的,EC芯片没接到那个信号风扇也同样是不会转的,你可以找图纸看看是EC的哪个脚,给它一个持续的高电平试试

网友:
那天修理了个X20的就是因为把控制线去了,所以报错。但是按ESC可以跳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4线的就是比3线的多一条控制对吗?    一般的3条线的 第三条都是反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条线是红的供电  黑的是地  中间的是控制

网友:
你吧蓝色的线去掉不接  就5V 长转了  我是海尔售后站的  加分加分

网友:
只要把蓝色的线拿出来   不要动剩下的 3个   OK的   海尔 T68    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真的吗?感谢了

网友:
在主板上很容易确定哪一条线是地线,把稳压电源的负极接确定好了颜色的风扇地线上,然后电压调到5V以下,正极分别触动其他几条线。正常转动的就是供电线。将USB5V或者迷你槽上的5V接到供电线上.还可以在开机的状态下测量主板风扇接口的电压,也可以量化出供电、控制和接地脚的。

网友(2011-01-28):
如果想长转 把控制线找个3.3v接上就可以了 不过很吵的 ,最好测下这个脚的电压 看多少V是轻微转 大体思路 这样既不影响转 在温度过高时风扇照样长转高速转

网友:
四线风扇的红线是5V供电给风扇本身工作之用,  兰线是PWM控制端,不能接5V,否则回损坏EC的,改造方法在原创帖里有,学习一下,免得因小失大。 标题:PWM FAN 原理及实例分析,含如何改造4线风扇。

网友:
我记得在华硕的机器上四根线的,我是直接把黄色那根线从插头里拆出来用胶纸包好绝缘就是长转了,这样不破坏也可以恢复。

网友:
请你把具体的机型说一下,有的机子风扇没有地线。

网友:
你可以先上可调电源,测试那一根是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在主板上面确定哪根是地线,不能单靠颜色判断的,然后表笔接万用电源,黑笔接地线,红笔依次“点触”其他线,不能一直点,要很快的点,点到哪个风扇转了 ,就找到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风扇插头从主板上拔下来再用可调电源试的。通常就是黑色接地,红色供电,感觉这个标准还是统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不要这样麻烦,4根线的我最喜欢,因为不用拉线,首先你要知道 地 和5V 是拿根,如果实在不道也没关系,你把4根线,一根一根的挑出来,一次一根,挑出来一次开下,看看挑那个长转就把他剪了不装,OK 收工   其实一般都是黄色的,或蓝色的

网友(点评):
OK!这也的确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回 本本波  今冬明春 两位朋友,我是说需先把地线找出来,然后再加电看哪个是风扇的正极。否则肯定会烧的。

网友:
还是我的方法最有用,安全高效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