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管阻值低,cpu供电低。

楼主(2010-12-26):
  新手 测一845板上6个上下管gds阻值低,只有十几欧,但是下管d极1.5伏,我量了块好的是1.7v.  插测试卡还跑了几下码,不明白上下管短路了怎么还能输出电压,另外北极坏了还会跑码吗。如果北桥没坏接下来就该查电源管理芯片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加过电后去量MOS管。阻值是都低的。

网友:
你的MOS管没短路,1.5也在正常范围内。
你说能跑码,那跑到那里?说清楚点。。。
如果你怀疑CPU没工作,你可以摸下CPU温度。。

网友:
如果怀疑桥,可以上假负载,压桥测量。。

网友:
上真CPU后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你是带电测的吗,低就对了啊,你测CMOS跳线到橙色出来的电压线还短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