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金河田S388 2.31版

楼主(2010-12-26):
这个金河田S388 2.31版是我从本地一个不懂电脑维修的JS手中花了10块钱买来练手的。短接绿黑线,紫线有待机5v,绿线有5.08v。但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初步判断辅助电源部分没问题。打开机壳检查,发现该电源使用了SG6105单芯片方案,各个电容完好无鼓包。短接绿黑线测量6105的第1脚PS ON,看见电压被拉低,说明没有短路保护。再检查次级各肖特基快整流二极管,全部完好;测量6105的8--9脚驱动脉冲输出脚,待机时电压为2.44v,短接时也为2.44v,无变化,似乎有点高,正常电源的这两个角待机时为2.02v左右,短接时为2。1---2.2v;以为附近电路有问题,查了个遍,没有发现问题。再检查主开关管13009,发现其中一个击穿,拆下来换上新的一对13009,再检查附近的电阻,二极管,电容等,发现全部完好。装上去后检查没问题,一通电短接,风扇转了一下后停止。再检查刚换上13009有一个已经击穿。奇怪啊,附近并无短路的原件啊。再换一个新的13009上去,短接还是风扇一转就停,13009还是有一个击穿!不再乱换了,仔细分析故障现象------风扇转了,说明电路有输出了,次级又没有什么问题,看来故障还是在初级部分。但为什么13009老是坏呢?附近又并无损坏的阻容原件啊。细细看了该电源的交流emi滤波部分,发现似乎没有用来限制开机大电流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心想会不会是缺少该原件,导致开机的大电流老是损坏13009呢?就加了一个6欧姆左右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交流进线端,再换上拆机的来的两个D304X开关管,通电短接竟然发现风扇转了。反复测试,没有问题;上机测试了几个钟头,一切正常。看来故障就是由于缺少这个限流电阻引起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而省略了改原件,导致了主开关管老是损坏。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是个新手,你说在电源的交流emi滤波部分加个6欧姆左右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个怎么计算,我看一般的电源的热敏电阻都是说472M 250~400V的参数的。或者222  2KV的。不怎么看得懂,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那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
你说的不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而是共模滤波电容,用来滤除交流电里面的杂波和干扰的。

网友:
在交流进线处 一般都有个热敏电阻 开机时电阻很大防止对后面电路的冲击用的。一般不易损坏。

网友:
热敏电阻是串联的,压敏电阻是并联的

网友:
烧13009应该不是热敏电阻造成的,个人认为电源芯片或者其周围还存在隐患。使13009双管开机时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芯片周围应有延时驱动电路。

网友:
换过SG6105了,无效,芯片是好的。周围的元件似乎正常啊,查不到故障。但现在使用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是个新手,你说在电源的交流emi滤波部分加个6欧姆左右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个怎么计算,我 ...

大哥,能不能上个图,并在上面标注一下,好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因为我看了很多的电源都没有找到你说的热敏电阻,也许是我真的很笨的原故。。。拜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数码相机,这个可以查看网上的图片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后来我又看了看一些做工比较好的电源,你说的是不是标有NTC  5D-9的那个黑色的像压敏电阻的东西。。 并且串在交流的N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那个了。

网友C:
两次坏的是不是同一边的13009,如果不是就是两个都有问题,只是一次先坏一边的。如果是同一边的那检测下外围元件,你串了个电阻限流了,短时间可能不出问题,长时间还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次坏的是不是同一边的13009,如果不是就是两个都有问题,只是一次先坏一边的。如果是同一边的那检测下外围 ...

其实是坏了3次13009,有2次是同一边的,1次是另外一边。查过周围的原件了,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