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F550R 触发掉电

楼主(2010-12-26):
神州 F550R 按待机0.05 按开关有电流不过没回的电流都不一样,触发后立即掉电,修的头大了,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吧,拜托了

网友:
加电电流就闪一下,完了就回到待机0.05了,在那一下测了都有电压的变动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楼主你能说的详细点不,触发掉电,是高于正常值掉电,还是低于正常值掉电呢?
低于正常值掉电:瞬间测量各电感电压,量出未出电压的电感,再分时修.
高于正常值掉电,说明有短路.短路的就好修了呀~

网友:
触发掉电    到多少掉电啊 不说明白点     测测各大电感又没短路或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
查他的时序图,看触发的瞬间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就修哪个电压。

网友:
每会安开机键他的触发电流都不一样啊,很郁闷,3 5V一个变成7点多一6点多触发电流最高1.多最低只有0.07,触发电流就闪一下

网友:
还有触发瞬间无3V 5V 待机的时候3V5V电压偏高

网友:
一个测量数据没有

网友:
机器的板号是多少,看下有没有通病,VCORE起来没

网友:
有电压短路就是有个电压没有起来引起的保护

网友:
版号是37GL50200-10

网友:
你这要么是有短路的或电压没出来引起的

网友:
,保护了,不是轻微短路就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测量一下再说嘛

网友:
怎么测量啊,各大电感都有电压的跳变啊,就是时间太短了,还有如果一直按着开关电流为0.01,没有3 5V了,是IO的毛病吗?

网友:
查EC和待机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