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鹰电源绿线电压偏低,只有2.4伏?

楼主(2010-12-26):
我有个金鹰320TP4电源,辅助电源没有,拆开后发现开关管2SK2654坏了我用2N60代换,主变压器旁也有个玻封稳压管坏了代换,通电后辅助电源有了,紫线电压有4.99V,但绿线电压就只有2.46V,我把TPS5510P换掉了绿线电压还是
很低啊,请问还要查哪里了?
电源

网友:
有时候2伏多也是正常的。关键是短接绿黑线风扇转没有?

网友:
PS-ON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2SK2654坏了我用2N60代换????
功率差太多了吧

网友:
更换TPS5510块。

网友: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啊,我也把TPS5510P换了,我用TPS3510P代换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功率差很多起码也能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