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待命5V怎么修下去了

楼主(2010-12-26):
小弟这里有几个电源都是没有待命5V电压,都是烧辅助电源管跟旁边的几个电阻和二极管,换掉之后还是没有待命电压,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辅助电源管周围的电阻什么的都量完了都没有发现什么坏的,是不是光耦后极电路有问题还是前面出了问题,这几天头都大了,待命5V就是修不出来,

网友:
辅助电源管换了没有?换掉光耦和附近的C945或者C1815.

网友:
着重查开关变压器,因电压高,体积小,线径小。

网友:
测量副主源限流电阻,次级有无短路,用电感表测下变压器, 逐一排除

网友:
可采用加220v变压器的笨方法,甩开辅助开关电源。发个图上来,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没修好,辅助电路的元件都测个遍了还是没搞出待机的5V

网友:
待机的5V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电路,你可以完全当做一个独立的电路来维修哦

网友:
我也是,修了两天了还没修出来,相关的元件一个个拆下来量也量不出哪里有坏了。郁闷中

网友:
怀疑那个坏了,用代换法试试,有的原件是性能不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周边的东西一一量了一边斗没有发现坏的,

网友:
查二次电路工作了没有

网友:
花这么多时间有意义吗?没有待机电压。。。看看开关管管子穿了没有。。如果穿了那就烧一片过去的。。花48小时,赚30元?维修也要讲效益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如果花48小时就没有必要了,就是有时间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