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6):
我有个联想显示器屏幕上有三分之一地方曝光了,哪里坏了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你是说白屏吧,,是屏坏了,,

网友:
最好能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曝光是不是白屏的意思,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面三分一发白.图像淡,下面三分之二正常,联想19寸,屏为:MT190AW01, 遇到几台都是屏问题,

网友:
这种屏是通病来的,遇到很多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