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7AA-8KS2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10-12-26):
现在手里有一块,富士康945P7AA-8KS2主板,芯片组供电正常,CPU只有一个VTT1.2V不正常,只有0.5V,跑线路找不到来自何处,有修过这板的同行高手分析看看下步该怎么修(前面我按CPU开机可以跑码,跑完C1就自动关了,我加焊CPU座后,直接不跑码了,郁闷!)或哪位仁兄有这板子的图纸,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座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两块板跟你的情况一样,都是CPU供电不正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我这板子CPU供电正常的,就是VTT电压不正常,原来1.2 ,现在只有0.5

网友:
VTT  是由一个在北桥 周围的MOS管提供的,不过我没修过这个板子 ,你还是仔细找找吧

网友(点评):
SB附近我都仔细找过了,没找到,太难找了,像大海捞针

网友:
你咋随便加焊呢
  现在好了 肯定是某个线路与线路跨接起来了 , 自己在好好查查吧

网友:
这板子不好修啊 我有几块都放着在研究呢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干净座吧。上假负载看针脚不良。再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先我压CPU座子可以跑码的,但好像过了内存就自动关了,我上BGA加焊CPU座之后就不跑码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通过带灯的假负载没看到针接触不好的,只有VTT电压不正常0.5V,正常1.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没头序,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该用的办法都用了

网友:
很多时候 上假负载 测得东西都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想到加焊吧,因为压座子可以跑码的呀

网友:
富士康的CPU座虚焊是出了名的,而且加焊起来锡特别的难化,成功率很低

网友:
座子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照你这么说,那就说的过去了  我还以为我这两天运气不行  算了,明天还给人家了

网友:
座子加焊有时会把桥加坏的。

网友:
775的座子加焊的成功几率非常低。。。特别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