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的识别

楼主(2010-12-26):
怎么在电源板上识别开关管?我是新手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期待各位解答!

网友:
电源板开关管是一个三个脚的都接在一块散热片上,大约在变压器一侧,

网友:
哈哈 刚学习了 连接PWM芯片的就是 跑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其中有一个电极和300伏滤波电容正极相连

网友:
电源板上的那个三条腿的,最大的,装在散热片上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