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328A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0-12-26):
今天接到一个多彩328A,故障现象是无输出,打待机,绿色5v,紫色5v。开盖,发现5vSB,线路上的两只电容鼓包,更换。通电,还是无输出,打7500,4脚3。5V,8,11脚2。3V,12脚12V。短接绿线,风扇不动。直接把LM393,2脚到7500的4脚中间的二极管断开,通电,短接绿线,风扇转。怀疑7500坏,换了一个。通电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怀疑是整流二极管短路,接三只整流二极管都是好的,周围电容也没有鼓的现象。修到这里没有了思路。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给下思路哈。谢谢!!!

网友:
短接4脚看看启动不.如果启动了.那就是7500坏,不启动就查4脚后续电路.

网友:
有元件短路,导致保护。测量7500 4脚附近的二极管,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4脚接地,风扇转几下就会停。但4脚后续,该查哪些?

网友:
12v5v3.3v一路一路测,看哪一路保护。

网友:
12脚12V偏低,应在16V以上。。。先查一下

网友:
4脚为保护用,正常开机后为零伏,有电压说明保护了,解除短路部分就好了。

网友:
有短路或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7500跟494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