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卡扣怎么开??

楼主(2010-12-26):
宏基4520
触控板连线

网友:
貌似旁边有小点往上掰,应该会松的

网友:
没有卡扣,直接插拔。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拉出来的

网友:
直接插拔的

网友:
好像是直接拔出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  直接拔的吧

网友:
您可以看一下卡口两边各有个小卡子,然后同时向外掰一下(就是向着排线的方向)然后再拔出排线就可以了。试试!一定不要直接拔!

网友:
应该是直接拔得 我都没有注意那么多 这种线从来都是直接拔

网友:
你这个图太不清楚了。有的插座有卡扣有的没有卡扣。这个你要仔细看清楚了。没有卡扣的就无所谓了直接拔就行了。有卡扣的就要把卡扣往外拨(向着排线的方向)不过如你所说是宏基4520的那就肯定是有卡扣的。自己观察插座排线方向的边上有一条和插座不是整体的部分在这一小条上的两头有小的突起部分。用尖的东西轻轻的像外拨动,就会开了。一定不要直接用力向外拔,那样会损坏排线插头。

网友:
                    直接拔出

网友:
直接拔出.s j S J S 要是坏了,就用罗铁焊接回去。

网友:
这个你仔细看下啊,如果没有卡扣卡住的话就直接拔出来,拔的时候小心点,不能用蛮力

网友:
没有卡扣的。

网友:
直接拔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拔的吧

网友:
直接拔跟直接插感觉有点不放心。呵。。。

网友:
直接插出来就可以

网友:
我拆过一个戴尔的,它的排线下有一个塑料块卡在里面的,要么直接拔出来或则用镊子把它夹出来

网友:
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直接拔插的,没有什么扣

网友:
直接拉出来的

网友:
这种两边带亮金属的没有卡扣,直接拨下插上的。

网友:
要么往上拉,要么往后拉,要么直接拉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