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维修!

楼主(2010-12-26):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的主板,刚开始时不同点,强行加点也是一样,检测到有个 管子短路,换过之后通电但是不显示!主板不跑码!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咯! 叽叽叽叽!
主板不跑码

网友:
你敢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刚开始不通电,检测到一个 管子 短路了 划过之后就 通电 但是不显示....开机电压魏3.3v
有时钟信号 内存电压也是正常的!cpu供电电压正常 有一个内存旁边的 ics 芯片有点发烫!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你历害,不检查有没短路就直接强行触发

网友:
不怕把桥或者U烧了吗?

网友A:
现在 是想让你们 帮忙啊 <那些 问题我以后会注意的 快点帮帮忙啊 今天早上一开机又可以了! 但是放在那里 一段时间 后 又是不亮 我动了几下 CPU 风扇 又 可以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急急急急 啊 快点 想想办法啊

网友:
管子大多都是一个或两个一起坏的,再查下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答不出来

网友:
动风扇有时候能好
是不是座子虚或者桥虚啊,你摁压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