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螺丝座断裂,有没有好的办法修复?

楼主(2010-12-26):
这两个小螺帽应该是在下面这两个位置上的,现在下面的塑料断了固定不住螺丝,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粘上?

网友:
用热用胶把它粘上!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 用强力胶试试。

网友:
我喜欢用“哥俩好”,就是AB胶。只是要小心涂胶,不要涂到内螺纹上。

网友:
拧螺丝的时候没有问题吗?不会一拧就掉了吧

网友:
以前我就用AB胶粘,效果还可以,就是时间有点长的

网友:
AB胶比较强悍

网友:
感谢大伙儿,正在固定,一会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
24小时哥俩好

网友:
直接用烙铁焊下就行了,用烙铁头放在柱上自己就熔合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吃力的部位,可以用胶粘,,

网友:
用农机胶也不错

网友:
哥俩好  不错的。

网友:
2个铜螺母量好分开的间距后用东西把它们桥接焊起来 再用AB胶粘起来 这样加大受力面 不容易再滑出来  你可以试试

网友:
AB胶是最好的!经常用它救活了外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被一修哥拆烂了都

网友:
看下那帽还能烫回去不,,然后用白色的热熔胶把转轴固定就行了,转轴最好力度调松点。。

网友:
AB胶直接堆起来就OK

网友:
哥俩好,很不错

网友:
手机里面传说中的白胶``` 非常强大. 高温 高压都不能顺坏

网友:
用热用胶把它粘

网友:
用粘散热片的那种胶来固定效果很好

网友:
就是用AB胶,买好质量的,粘好后凝固成个大疙瘩,老硬了。

网友:
用“哥俩好”,就是AB胶

网友:
先用粗沙纸把下面的塑料断了的地方打毛,用酒精把打毛地方清洗干净,晾干酒精后再用AB胶堆起来就OK。

网友:
用AB胶堆个柱出来

网友:
502强力粘胶

网友:
AB胶比较好,就是上螺丝时要小心,不要太紧了

网友:
胶能粘住这吗?很怀疑的说。我这里扔了一堆壳子,都是这毛病。

网友:
用A B 胶就解决了

网友:
用胶枪不行么?

网友:
哥俩好,没问题经常用

网友:
AB胶的效果要好于502.用烙铁加热后,再用溶胶棒也是可以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