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Z27(TZ13 TZ33)不显示

楼主(2010-12-26):
接一台TZ27
笔记本
,本来问题是88E8055的网卡时认时不认,订了网卡芯片回来,换上,谁知换的时候把方向搞错了,上电不显示,再拆出来,方向对正,再上,还是不显示,拆下来,不上网卡,也不显示,求助中!!!!!
笔记本

网友:
换外置网卡。

网友:
杯具了吧 修不好A壳卖我哦 !记得

网友:
网卡时把网卡供电搞短路

网友:
我要屏啊!呵呵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值钱咯 屏幕 维修站是3000 风扇我在网上带人换过是 150 这个机器什么都贵 呵呵 查查短路吧 先把南桥确定没事了 然后查网卡工作条件 恭喜楼主

网友:
故障扩大了,,就按开机不显来修吧,,,

网友:
我有南桥和料板,需要的话联系我吧,这板子修的比较多,有二块二修板都搞定了

网友:
看看南桥坏了没

网友:
李建军
的帖子
我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觉得心里没底,现在网卡的供电都正常,不过好像有一个二极管断了,换了一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