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开机报PCI错 网卡灯闪

楼主(2010-12-26):
一台ACER3680 接到时已经被人搞过,南桥用胶带贴在主板上,主板短路。将南桥取下待机发现I0发烫,更换IO与南桥后可以开机LOGO后有鼠标报错及4条PCI报错。进系统后鼠标板无效,网卡驱动识别正常,插网线2个灯反复的同时闪烁,不能正常使用。南桥跟IO都是新的,但焊IO时掉了一个焊盘,两边刮了下没发现引线,不知道是否与这个有关。

网友:
刷下BIOS试下,如果不行,查图纸看连哪儿的,接上呗

网友:
ACER的PCI报错一般是有断线

网友:
你看焊盘掉了那个点,是通向那里的

网友:
换网卡   刷 BIOS

网友:
还是io跟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换过2颗了,现象一样。查图纸IO掉的焊盘是空点。哪位还有啥高见没

网友:
把PCI信号处理芯片业换一个吧,是不是断路把它业烧了。

网友:
南桥和网卡。PCI 管理芯片。都有可能造成以上的情况。如果没有更换PCI管理芯片。就直接吹下来再试看看如果OK就是正常了。

网友:
PCI管理芯片跟USB也有关系吗?发现这板子USB也不好用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个也啊PCI报错,把1394薪片去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