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不充电

楼主(2010-12-26):
山寨上网本 不充电 系统能检测到电池 但是充电0% 是电池原因 还是主板 主板电池接口有3.3V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先检测电池是好还是坏

网友:
肯定是  电池 问题

网友:
电池坏可能性大,我也修到有这样的上网本多数都是电池坏得多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换电池实施

网友:
电池坏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山寨本的电池极容易坏

网友:
电池。主板接口充电电路都有可能,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多谢大伙支招 第一山寨本的电池不好买 第二要买了电池的话 如果不是电池的问题我又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