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0Z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0-12-26):
进水机器首先第一步:清理,

2:清理时发现南桥下面有很多水,直接重植南桥

3:加电发现没有CPU电压,原来是CPU供电电路中的PU10主供电无电压,断线,飞线OK,上电屏显示啦,可是颜色不正常

4:测试屏和屏线都是好的

5:测试屏线上的信号电路中有一组不正常,其它的都是1.2V左右,只有一组TXOUT1+  TXOUT1-电压为0.6V左右

6:测试这两个信号和北桥间没有断线

7:重植北桥不好,直接更换北桥,加电OK

网友:
楼主手很硬啊 我从值两边都没好

网友:
高手··  检查好牛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