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1f花屏

楼主(2010-12-26):
一般什么问题啊啊啊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有问题,或者是屏本身有问题,首先你要排除不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可能驱动板

网友:
你这样问谁知道什么问题啊!花屏的问题有好多。

网友:
花屏,驱动板啊,屏线啊,屏啊

网友:
怎么花呀?请楼主说得详细一点,也好给大家看看,不知道的也可以学学,知道的才能回答.个人认为可能是屏线,屏坏也有,少见一点

网友:
优派的图像处理IC坏的比较多

网友:
花屏的原因N多,屏电路、驱动板,VGA线,屏线等。。驱动板供电不足,电容漏电,主芯片不正常、程序出错都会导致花屏。屏电路主芯片不正常,电容漏电也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