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索尼的小本 屏暗

楼主(2010-12-26):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标签磨没了 8,9的LED屏 确定屏坏了 不知道改如何下手 高压供电板 开关 信号都找不到 第一次遇到LED 屏 屏暗 以前都是修的LCD屏 屏暗 就修灯管 高压板 但是现在LED的没主意了
屏坏

网友:
LED坏的比较少!主板问题吧!

网友:
不是 主板没问题 换过屏试了 好了 今天测了测下面灯管供电电压不正常 只有5V 新屏供电时25V

网友:
来个高手解释吧 在线等呢

网友:
电压被拉低说明负载有轻微短路

网友:
哦 谢谢楼上 我现在就去试试看

网友:
负载就是灯管吗?灯管短路 不就是灯管要换了吗

网友:
今天老师傅把一个大芯片断开了 居然亮了 可惜没信号 就是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没修过LED的呢 不过电源板的原理应该差不多的啊

网友:
唉 我也第一次修LED的 没经验啊

网友:
屏芯片有没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