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心爱的500P

楼主(2010-12-26):
让大家鉴定一下,做工确实是大厂风范!!!

网友:
的确还行,干净利索。不像DELL主板给你乱七八糟的感觉。电容好干净哟。

网友:
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也有一个啊。我现在用的是100多元的。不过。主板的BIOS还没有刷不了的。慢是慢了点。可以凑合着用吧

网友:
我原本有个多功能的编程器!1是慢     2是写东西经常出错误  所以心一狠  买了个1000多的  然后把以前的编程器换了个三维键盘!!!哈哈

网友:
期待我也可以买一个 SUPER PRO

网友:
这东西刷不了好多液晶的MCU。我买了以前买的时候加6个座子2000,现在看看价格觉得后悔应该买个3000U的

网友(点评):
同感,我也买了一台,座子太贵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我一般不写液晶!液晶我用专用写的!

网友:
我的还没有拆壳呢!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不想拆!主要是LED灯接触不好了!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所以我就把它拆了焊了一下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应该是个好东西

网友:
500P是580U的替代型号,应该是很适合维修用途的

网友:
干净利索看着舒服

网友:
原来你是灯有问题!我的在写的时候电流声滋滋的,好大声。不知道你有这种现象没?

网友(点评):
现在里面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你说的声音

网友:
我买了两个500P的啊。那时候买是2000元啊。再加上那些座2千多啊。。这个型号都还可以啊。。我也拆过其中一个。里面的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如果有蜂鸣声音,可以试着拆开外壳,把电感打胶

网友:
好工具用起来得心应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X08你能刷?不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坚决能。用最新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傅用的哪个啊,正需要个你说的这种又便宜以适用的,哪儿买的?

网友(点评):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想买个便宜的用用!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很不方便的!工具我觉得还是买个好点的,用起来顺手也顺心

网友:
早知你的100多元能刷,我何必花1400买480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写!我以前有个便宜的也可以写   那个才100元的样子  后来买了500P就把以前的编程器一套全卖了!换了个三维键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做工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