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杯具了!内存条摔坏了

楼主(2010-12-26):
昨天修机器,主板桥坏,检测过程不多说,和用户谈妥后换板,当时手里没现成板,将显卡,内存,CPU装到另一块好的主板上测试正常,便让用户下午来取机器,用户走后,桌子上乱槽槽的,突然想勤快下,收拾一下吧,一个不小心将内存摔到地上,接着一个大卷的胶带"啪"又砸上去,心想"坏了"上机测试,内存不过了,想的摔哪儿虚焊了,挨个补焊还是哪样,惨啊,一根迈威的1G667条,下午用户来搬机器时我找个个二手的1G先赔上了,兄弟们可一定要注意了,好的板卡检测没问题后一定要放到妥当之处,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师傅们看看这个条子还有得救吗?都加焊过了啊,芯片本身也能摔坏?

网友(点评):
还好,现在1G的便宜2手才50-60一条,要不就恼火了。只是掉在地下不严重,要是有东西砸在上面就不好说老。观察下有没有破瞬的地方。用915主板带下再具体焊接。

网友:
摔过的就是虚焊,,,

网友:
再问下师傅们加焊内存的BGA颗粒开多高的温度多大的风速?

网友:
哈哈,这还比较运气·!我上次已经好了。后来在装机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把北桥的供电部分给烧了,当时我就晕死了。心想这下要赔钱了。后再仔细检查一下,才发现不严重,换一个电容,也把MOS管加焊了一下,就好了。谢天谢地,以后可得小心了!

网友:
谢谢你提醒,希望你早日找到解决办法!新手

网友:
我今上午摔坏了张7300 把GPU摔挂了

网友:
楼主这条内存找个主板先测试一下 看看问题出在哪个颗粒上然后该加焊加焊 该换换

网友:
最中意收到摔坏的内存 软件一扫 加焊一下OK

网友:
小心就好!!

网友:
咋写spd的??检测内存软件没这功能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测啊

网友:
摔过的 大多是虚焊了,好搞的。

网友:
我就有给客户修机器的时候,把外壳拆坏了,我是新手拆机都不会,害怕拆机,老是螺丝装不完,很郁闷我现在都害怕拆机了,客户不在还行,要是看着我拆的话我就冒汗,怎么办啊,很烦。

网友:
节哀顺变,下不为例

网友:
不是把硬盘摔了就好,到时候更惨

网友:
摔坏?那就记住了它的牌子,以后别买他的!!嘿嘿

网友:
同情楼主,正所谓:吃一堑 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