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USB全不能用

楼主(2010-12-26):
DELL sc440主板USB 全不能用,5V供电正常,对地阻值也都正常,南桥时GR的,我准备换南桥的,请问谁修过类似的主板,除了南桥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usb的usb data+ data-信号线有无不良

网友:
或者谁提供一个DELL SC440主板的BIOS .谢啦

网友:
还是换南桥吧,BIOS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数据线阻值正常不? BIOS没关闭吧?

网友:
USB南桥的时钟对不对 南桥部分USB模块的电压正常否

网友:
dell主板建议还是先进bios看下,有时清了cmos主板usb和sata是全关的

网友:
     USB供电正常,找个USB设备用,能通电的情况就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DELL的很多没有PS2口,U口挂了怎么进BIOS呢?量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量下USB接口的四条线,看是否正常,USB直连南桥的

网友:
也就只能是BIOS设置 跟桥了

网友:
跑下线看是否有经排阻之类的小件。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没有了吗!因为USB是直通南桥的

网友:
对地阻值肯定正常啦,要是不正常早就把南桥换了,DELL主板就很少有PS/2的,怎么进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