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IBM T21按下开机键瞬间灯亮一下即灭!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26):
一台IBMT21的机器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23,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升到0.13左右瞬间掉到待机状态,打阻各路供电无发现短路情况,请哪位高手指教是哪的问题?
谢谢

换板不修了,昨天加焊NB发现开机跑F0!触手温度烫手,判断北桥烧毁!,再修下去比换板还要贵!谢谢各位LS的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一看你就是新手,这是很早的通病了。像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有短路,既然你都测过了,那就直接换一个ADP3421就OK了!

网友:
看来LS的确是个老手,LZ所说的是短路无误,但是能肯定是ADP3421坏了,那你的经验也太丰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谢谢你的提示,你说的对,本人的确是新手,并且IBM的机器修的更是很少!
经过你的提示,因为手头上没有ADP3421这个IC 我暂时拿下来重新焊上,能开机并且跑码!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不插内存的情况在28 17处停止,不掉电!
                                插上内存后,过了内存后跑到4R 48处随机掉电,掉电后的电流为:0.004
我想问一下,这还是ADP3421的有问题吗?

网友:
ADP3421最好是换一个!还有你说的插上内存掉电!建议你重新插一下内存!这个机器内存条很难插好!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把内存槽焊一下!这个机器内存槽容易虚焊!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试一下,应该核心供电有问题的。触发瞬间摸不到发热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