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板子 映泰945 pl 搞不了了

楼主(2010-12-26):
其实毛病 知道 就是一个八腿的芯片坏了 可是芯片太特殊 fp6321 不知道有没有代用的啊

网友:
用9214好像得,不记得了,你代一下看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PDF对照一下

网友:
找芯片的脚位定义

网友:
用APW7120可以,9202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代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上9202也不行冒烟了

网友:
    引脚定义

网友:
哪个八脚芯片?先看看该芯片的PDF,了解了功能了,你就知道该怎么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