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 测量 帮下 看看如何下手

楼主(2010-12-26):
一块板子 电压都有 也有复位  就是不工作   在如何下手 测量什么
要是没复位 电压也都有 又如何测量 查故障 大师们 帮帮菜鸟吧 谢谢

网友:
修主板最开始就要看它的电压 时钟 复位 是不是都正常 再考虑一下BIOS IO U座和桥是否空焊

网友:
换IO还真的要点功夫啊

网友:
首先要看检测卡跑什么代码啊,然后才能根据提示找问题。

网友:
没有查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