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 500无法开机如何检修

楼主(2010-12-26):
山特ups Twin guard500无法开机如何检修。
无法开机
郑鹏(大鹏)
你这样提问,要是字字吐出来,肯怕说12个小时也说不完。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先查电瓶电压低否。。。常见

网友:
继电器坏了、电瓶没电了

网友:
后备式UPS,开机条件是电池要有电压,,

网友:
往往是连接电瓶的那一对功率管 挂了。

网友:
往往是连接电瓶的那一对功率管 挂了 ,再看看直流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电池没问题,两颗功率管也没问题,保险也没问题。

网友:
继电器型号OEG OMI-SS-212L 线圈无问题,中间两对脚是常闭,后面一对是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