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寸的液晶康佳维修

楼主(2010-12-26):
   这台机本来可以正常播放的,拍一下就没光,但有声音。或者放影久了也会出现这种故障,本以为是背光板有虚焊,就补焊了重要部分。结果上机一试,晕~怎么没光了,有声音。关机再开,看到一瞬间灯管亮一下即 灭。测供电24V,点屏电压4点几V,应该是高压板问题吧!就买一块板回来试(是2手的板)。装上去试机,插电一开机,也是一亮就灭了。这么可头大了,该不会是灯光有问题吗????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分析一下,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背光板买的是旧的,但卖主说是行的。我也疑问着,咋办·

网友:
为什么帖子不受欢迎呢,几天了也没人回答!高手哪里去了??

网友:
怎么这么冷淡啊!!!!!

网友:
電源板補焊加測試輸出正不正確上負載是否壓降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打火啦!

网友:
单独测下灯管不就知道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我看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灯管你测试一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光怎么测你们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块高压板坏保护了,看看连接24v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
用单灯的高压板测一下

网友:
灯管给他们拍断了其中一根都会这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