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修T60无待机

楼主(2010-12-26):
       T60客户拆壳清灰没有成功,拿来我这里。拆掉风扇叶用棉花攒点油,念成芯,把轴芯清理干净(凡是低于50元清灰的笔记本一律不拆机,用鼓风机对着散热孔猛吹)。安装客户试机拿走。不到一个小时客户又拿来了,说是不能开机了。通电发现无待机。拆出主板还是无待机。看来只能留机仔细研究了。
       通电测3v、5v没有。测U41/MAX1901供电脚无供电。回到头直接测总保险F2正常,F2正常DOCK-PWR20_F也就有正常电压,继续向下,Q34输入级有19v控制级高电平,输出级无电压,Q34处于截止状态。Q34控制级低电平才导通。Q34控制级受制于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故测这两个信号,无电平。这两个信号来自U61,所以查U61待机情况下的基本工作条件。产生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U61需要具备3个条件:1、VREGIN20电压;2、U61的温度控制电路(U61/55脚串了13个热敏电阻)3、VCC3SW上拉电压。知道这些,检查就有方向了。U61上的VREGIN20正常。下来我就查了热敏电阻,打开点位图查到RT10时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笔记本不亮的原因也就很明显了。客户自己拆机,下键盘插口时搞松了那个热敏电阻。清灰50元修本200元就此到手,发帖庆贺。

网友(点评):
DISCHARGE为低电平是对的,关键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必须为高电平

网友:
有长见识了

网友:
貌似无待机这十多个热敏故障率不低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本人现在实地培训,老师正讲到这T60的待机,开机时序呢。太精彩了。会分析懂时序修起来就是心里有底啊。楼主是自己看图研究的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水平。。。

网友:
又看见KTV兄弟了!是的楼主又两把刷子!技术过硬!又赚到钱了!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一不小心的 疏忽良成大错还是要仔细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 思路清晰

网友:
新手学习中,什么时候能有楼主的技术啊!看的迷糊迷糊的

网友:
谁可以说下那个温控检测信号的电压时多少,还有假如有个热敏电阻变质了会不会影响这个信上的电压?

网友:
嗯,长见识,真险哦。

网友:
不错,这个分析得真透彻,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唉,看了几遍,才明白。

网友:
清灰50元,有点低,我这里150元。

网友:
分析的不错,有两把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是没拆机用风机吹的。50元不错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  那个Q78可以不要吧  只要Q79导通拉低Q34 G级 就行了把?  不知道是不是是的

网友:
楼主真仔细啊!如果是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
u61还要测复位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