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ATX电源上的IC怎么个拆法

楼主(2010-12-26):
我用吸锡器,可以还是下不来啊,这个活该怎么练啊,一使劲IC弄坏了,谁有高招说说,还有这个焊工怎么练,谢谢

网友:
用空心针,拆起来飞快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适合新手,但是针不好找了。

网友:
先把锡全拖掉再取就很好下了

网友:
你吸好一点点就行了。。。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用吸锡绳也可以,即用多股导线,去皮,埝绳,蘸松香,边加热边放到焊脚上,即可把焊锡除掉

网友:
多练就会行的!拆此IC并不难,如果连它都拆不下来,就别谈其它的了。

网友:
我每次都是用吸锡枪 挨着吸 如果有的吸不动 是焊点上面的锡少了 加点再吸

网友:
这个东西熟能生巧,没什么多好的窍门,自己顺手就可以

网友:
用吸锡器是可以拆下元件的,,如果是双面电路板,那最好用风枪,,

网友:
我还没有看见过ATX的PCB是双面的,用风枪吹吧,很快的。有没有上BGA的?

网友:
我拆TL494和7500这些,就一把小平口,936的烙铁刀头,一边加热一边就撬出来,一会就搞定!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IC的两排引脚加焊锡(焊锡一定把引脚连起来),再用热风枪吹

网友:
用吸枪很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