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硬盘能不能实现保存不同主板的XP系统,避免重装!求指点!

楼主(2010-12-26):
大家好,经常为测主板,都要装XP系统。因为主板的型号太多,而且同型号主板量也大!虽然手里的硬盘有好几个,但是还是不够用,一遇到新批的板子就要装系统,每次测主板的各项功能都要装系统进XP!然后测试声网卡各个接口!这样太麻烦!
有没有可能就是只用一个硬盘,然后分区,里面保存不同主板能用的XP系统!开机后出现个像系统选择的列表,选择对应的主板型号就可以进去了,这样也不用重新装系统了!
如果有人会,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现在A板上装好系统  然后换B板  不过在B板装的时候到XP里面去装  这样就装出来两个系统 在启动的时候会提示选择 你也可以把启动项的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改成你需要的主板型号  不过最多能装多少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可以试试吧 我也没试过 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北京,这个方法也是不错。如果我用GHOST的系统,怎么建立系统列表呢!刚在阅读XORLDR v0.43: 多系统引导程序!一头雾水 ,呵呵!

网友:
硬盘做个PE..就可以实现一个硬盘在不同的主板上启动。

网友:
首先进PE系统,然后比如说350GB的硬盘,分1O个区,第一次,每个区都装上一个GHOST进去,你并不用进主板,等你需要进哪个主板的时候,再设置哪个分区为主分区,然后就会自动装上了,再标记这个区为什么主板,这样下来,一个硬盘可以装上10个不同主板的分区,然后你需要测哪个主板就进PE设置哪个分区即可。

当然35G一个区太浪费了,基本上10G一个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都能想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每次都要进PE那就太麻烦了! 明天我试试XORLDR吧 我觉得这样也可行。

网友:
这样其实比正常安装系统还麻烦呢,,

网友:
可以的,我们以前一个硬盘上都 装了8个系统,不过我不会装

网友:
这个倒不会,等待高手我也瞧瞧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