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M 不过内存

楼主(2010-12-26):
今天有客户抱来一台HP主机,说是不亮,插上诊断卡,通电开机看到诊断卡跑D1-F8就不动了,机器也不亮。内存也换过就是不亮。拆!这主板之前修过两块都是这个问题,跑D1-F8但都没修好,而且看到基地里也有修到这个故障的但最后也换板了,心想这板会不会是通病,既然是通病就应该有解决的办法。给客户报价120-,同意。开工先测各供电正常,然后刷BIOS,还是D1-F8,再就是换I/O,换后还是D1-F8,好多内存不过都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吧,加焊完后,试机依然是D1-F8,本来打算放弃,心想不插内存代码也是D1-F8但有报警声,插上内存就D1-F8不动了会不会已经跑过了,想到这我就又快速的插上电源 内存 接上显示器开机D1-F8 心中默数5 4 3 2 1 显示器有显示了,心里那个高兴。高兴是高兴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步修好的。只好下次遇到再试了。再次提醒大家修板一定要心细。

网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修主板要一步一步的来。这样才能判断故障出现在那里。下次就像裤裆里抓。。。。一抓一个准、看你修这个主板费老劲了。鼓励一下。下次让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点评):
毛主席语录里有这一段吗?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问题~~~~

网友:
不要太过看重检测卡。。。有时候没有跑码都有显示呢。。。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为什么很多都不跑码?尤其是DELL的。

网友:
看 bios灯吗? 不管码到哪了,一般等闪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不接显示器?真晕,诊断卡不是百分之百的主板都正常跑码的啊!

网友:
最骗人的就是诊断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LZ是在那里修版的,120人家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