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少见的故障

楼主(2010-12-26):
HPV3000,英特CPU,集显。客户去了好几个维修点。都当成了显卡通病故障,结果拆开看发现是集显,有点发懵(猜的),我的小伙也是这个表现。通电不显,外接花屏,电流1.5A,感觉电流有点高。V3000的配件很全,直接换屏、屏线故障依旧。很明显北桥的毛病,要么供电不足要么北桥坏。供电不足北桥容易发热。所以就摸了摸。没想到北桥温度正常,南桥却非常烫手。没有多想直接换南桥。通电电流降至0.9A,屏显示。故障解决。南桥短路拉低某个公用电压导致北桥没有正常工作,大概是吧,懒得分析,收钱大吉。

网友:
这也少见啊   兄台

网友(点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温度不正常的先换了再说  也有道理的

网友:
怎么搞得和修台式机一样。英特尔的都是大南桥容易坏

网友:
遇过南桥温度不正常,还是先换了再说,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少见,下次有这样的问题要试一下

网友:
也碰到过 不算 是少见的故障了

网友:
罕见的V3000啊  学习了

网友:
罕见的V3000啊

网友:
前几天来了个集显的,我也以为是显卡,结果是不通电,,有时候不能老是想着通病

网友:
貌似见过啊

网友:
度不正常的先换了再说  也有道理的

网友:
还真是少见,,没遇到过,,

网友:
南桥都起包了啊~

网友(点评):
南桥很少起泡。那是焊油堆积起来的。

网友:
一直见的V3000都是显卡问题呵,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屏花是跟南桥有关呵!

网友:
英特尔的大南桥容易坏

网友:
一句话惊心梦中人啊,谢了

网友:
这样情况少见,学习了。

网友:
这种拿到手一定以为北桥问题
果断
温度不正常先换了再说

网友:
要是没摸南桥,还不是直接把北桥给干上几遍在说

网友:
我见过的V3000集显要么短路!要么就是插上BIOS电池掉电的!插上BIOS电池掉电的还没有修好过!

网友:
哈哈!这种故障是南桥还是第一次见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头一回遇到南桥坏引起花屏和不显示的,这个本子就是显卡的问题,很难会想到南桥的,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呵呵    现在我一进水的板子  不上U 电流正常  0.85A   上U 直接上到1.5A   整个不跑数   求救啊

网友:
这个少见啊  一般都是显卡的  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