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降压怎么算??

楼主(2010-12-26):
  [fly]只是答案的 不是 我 要的  帮帮忙! [/fly]

  我知道了可以不必回答了!

网友:
主要起作用的是那个接地电阻,大小决定了多少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看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问号的地方电压全部是5V 。。因为电阻没有形成分压

网友(点评):
来迟了 悲哀 悲哀 分给你骗了

网友:
电压=电阻值*电流。前两个图不全,没法算。后面的两个电阻应该反一下。中间才是1V电压吧

网友:
要根据欧姆定律来计算,关键你给的电路必须要构成回路才行,也就是说有回路才有电源,不然没有回路那在电阻上就没有压降
右边的那个是4V
V=(5V/(R上+R下))XR下

网友:
左过的如果就是这样的电路的话,其实就是5V ,回为没有电流流过,,所以没有压降,故仍然是5V

网友:
借用李白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

网友:
我看不明白呀

网友:
都是 5V  如果弄几个三极管 NPN 或PNP的 就难咯 这个没有什么阻抗电流的 直接穿过去  也就基本是滤波电容 ( 我也要加分啊 )

网友:
电流流过电阻,才会产生压降。压降值等于电流*电阻。你打问号的地方由于不是环路,没电流,所以压降为0,电压仍为5V,用万用表直接测就可以证明。但如果把那个100K的电阻换成再大的,比如1M,10M,100M.....,大到什么时候才能影响到万用表的读数,这个我也郁闷。

网友:
电压(U)=电阻值(R)*电流(I)
1、左过的如果第2个问号后没有负载电路的话(也就是没有和前面形成回路的话),2个问号处都是5V ,即属于断路电压,断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
2、如果第2个问号后有负载电路的话,(也就是和前面形成回路的话,即第2个问号后没有直接接地),那么着2个问号出的电压这么算:
   电流I=5/(10K+10K)
   第1个问号处电压=I*10K=2.5V
   第2个问号处电压=5V-2.5V=2.5V
3、如果第2个问号直接接地,那么第1个问号处的电压=2.5V,第2个问号处的电压=0V.
4、对于右边的那个图:我认为中间处的电压不是1V,而是4V,
  因为电流I=5/(1+4)=1A
第1个电阻消耗的电压=1A*1=1V,所以中间点的电压=5V-1V=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个人见解,如果不对请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您的看法,对于右边那图有另外个理解

用欧姆定律可得U1=1v   U2=4v  用电位角度去理解以地为参考点那么
Uc=Ub-U1=5-1=4v这里的c d e属于同一点电位所以Ue=4v
故e点的电位为4v
这里的U1  U2都为电阻两端的电位差
参考点的电位为0v

网友:
记不住公式

网友:
如输入电压为5V ,中间有两个相等的电阻的时候,就当分东西一样,平均分配;
好好利用U=I*R。。先把总电阻算下,利用电压/总电阻,得出来的是电流,算哪一个电阻的电压,用算出来的平均电流*电阻就是这个电阻的电压。

网友:
最后那个图不是1V是4V哦

网友:
如果下拉电阻没有接地就不会降压,因为没有形成回路,只要接地上接电阻和下拉电阻才能组成分压电路

网友:
不是回路怎么算啊,奇怪了

网友:
假设输入的电压为V0,第一个电阻阻值为R1,第二个电阻阻值为R2,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压为V,那么最后的公式是V=R2*V0/(R1+R2)

网友:
myhome31 分析得对,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又查了一下资料,我解释的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您能回答 5V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是多少V吗?

网友:
这个学过初中物理的都应该会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电压是多少,要看他的后级有没有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