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碰到2台机子装系统后,都不能从硬盘启动

楼主(2010-12-26):
这几天碰到2台旧机子系统坏,装系统后,都不能从硬盘启动
在PE下格式化C盘ghost完后也是启动不了。
要从新分区才能装好。
这是什么问题?是中毒吗?有什么办法不用从分区吗?
硬盘
夏辉空间
进DOS,输入:fdisk/mbr试试

网友:
格式化完搞一下 重建MBR

网友:
你可以用GHOST一键分区来进行新硬盘的格式化,这样可以避免因为你没有设置主分区的活动属性而导致的不能从硬盘启动。
进到PE后,运行该工具按照提示进行。
硬盘快速分区 V1.2.rar

网友:
用PQ把C盘设为作用应该行吧

网友:
重设设置硬盘启动,开启硬盘,重建硬盘主引导mbr

网友:
有的机子是这样的,你用安装版就ok了,是硬盘分区表的故障。

网友:
有没有把C盘设置启用啊,没的话也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主引导区未激活或硬盘存在隐藏分区,被激活的主引导区是隐藏分区

网友:
楼主可以用DISKGEN进行相应设置,这程序大部分GHOST安装盘的DOS工具里都带有,中文界面,很容易操作

网友:
估计是mbr的问题

网友:
用DISKGEN重写MBR引导就行,500G硬盘装系统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没重建硬盘引导吧

网友:
分区表问题,我也遇见过好几台了

网友:
你应该是WIN7换XP的吧,如果是的话,BIOS里面有个硬盘模式要改成IDE的

网友:
什么系统啊,引导管理器不一样还是引导扇区的问题?

网友:
用DISKGEN或是用微软的修复工具重写MBR引导就行了

网友:
是分区问题 最安全的分区就是用纯净版XP分区 保证系统能发现 GHOST完后 重启能进入硬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