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CPU 8大电压各多少呢

楼主(2010-12-26):
BM T40 CPU 8大电压各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8大电压是指的啥?哪些?  有8大电压说法吗?

网友:
什么原理,哪里有八大电压

网友:
八大电压 还十大电压呢  没有的说法

网友:
没有听过有这个说法!8大电压?

网友:
不会有那么多电压吧!具体多少路,查一下CPU的供电图不就清楚了!

网友:
说的很模糊,告诉你查图纸一切都告诉你了!

网友:
你是不是修台式机的啊?台式机有这么一说,笔记本没这么一说

网友:
呵呵呵。。第一回听说,不过即使CPU有那么多的电压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