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进小强维修

楼主(2010-12-26):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740N显示器,来的时候是白屏,开关面板按键不起效果,指示灯不亮。刚前几天修了几个白屏的,都是屏供电没有,都是屏保险断了或者驱动板没有输出屏供电。但是这台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应该驱动板问题大点。就跟客户说电路板有问题,修下大概100块钱左右,客户同意了。不管什么问题,先拆开看看再说。拆开一看,好家伙,驱动板下面成了小强窝了,估计得有个8、9只。心想这驱动板估计是挂了。看看驱动板和电源板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测吧。拔了驱动板接电源板的连接线,测供电有14V(板上标的是13V)和5V,正常。接上驱动板再测,5V还是5V,14V的接口变成了17V了。果然驱动板不对,但是这里为什么电压升高了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把驱动板拆下来,在拆
的时候碰到1117感觉温度很高。就测了下1117的输出脚对地阻值,不好,对地短路了。仔细看了下电路板,没看出明显的连接线,也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这时候为了不走弯路,就接上电,快速测了下1117引脚的电压,输入有5V,输出只有0.3V,肯定不对。把1117拆了,换一个(料板上拆的,1117也好换,其实心里知道1117应该是好的),还是一样。那就再测下,图像处理芯片边上好多电容两端都通了。估计芯片有短路,和客户说你这个有小强进去,要慢慢修,你先回去等吧,留个电话,修的好给你修,修不好给你换,到时给你电话。
        客户走后,吃了饭,没事,那就坐下慢慢修。本来打算换板的。去料板堆里找个和这个芯片一样的换上去,上电,哈哈,指示灯亮了,屏幕也显示无信号输入了。接上信号,不好,图像很红。拆下,测VGA口对地阻值,1脚80,2脚3脚都是800多,这不一样呀,再查。测1、2、3脚接的电阻,板子上标的是750,只有1脚是75左右,2、3脚都很大,把两电阻拆下来,测都有100多千了,换上一样的电阻,测VGA口对地阻值都一样了,上电,比原来好多了,不过还是有点红。再测,2脚接的电阻后面接的二极管阻值偏小了,(这里用比较法),换上一个料板上拆下的,上电,屏幕正常了。再把板拆下来,用洗板水洗干净。装机,测试中……
        我是在别人地方学徒的,修这个花了好长时间。这个写出来,一是给自己总结下思路;二是想说就算对地阻值一样了,也不能说明就好了,用在修其它电路也一样,关键还是要细心和思路清晰。三是想说没用的板都留着,别卖给收破烂的,说不定哪天能帮你修好其它机器。
以上乱写一通,各位老鸟看了,不要见笑,有什么不对地方请给小弟我指出。谢谢各位老板。

网友:
我帮楼主总结一下  驱动板主芯片短路    VGA的RGB电路电阻有问题

网友:
写的很好。让我就直接换板子了。驱动板修起来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强是个吗东西?

网友:
    LZ的维修精神不错,我们搞维修的不管什么都要认真去修好它,  不到万不得已时才去尝试换板,能修好最好

网友:
驱动板修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咋就不知道什么是小强的呢???臭虫还是蟑螂??

网友:
其实有很多的驱动板都是可以修好的,就看客户给不给你时间了,有的客户很急的就直接给换个驱动板,不急就慢慢修

网友:
楼主不错了静下心来修东西,就会想到学到的知识

网友:
芯片短路的话量旁边的电容就知道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是呀  要有维修精神 不要动不动就换板 到头来什么知识也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