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T800CE-A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0-12-26):
用IDE接口硬盘装系统、测试一切OK。就是认不到串口硬盘,主板有两个串口,两个都试过都不行(当然串口硬盘是好的)CMOS已经将模式设置成IDE,数据传送模式也已经全部打开设置成AUTO的了,就算是设置成RAID也是一样认不到。找了整个主板的跳线,似乎没有可以设置硬盘跳线的地方

网友:
VIA 8237的南桥吧
这种南桥有几种型号,早期的8237对串口支持不好,有时候需要把硬盘跳到150的模式才能认盘。尽量用早期的SATA硬盘上这样的主板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回答正确,串口硬盘跳线我还从没去注意过,设置一下果真认到了,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不是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如二楼所说的那样啊

网友:
呵呵  又长见识了      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 还真头疼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问题还是听一回听~~ 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