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A2100 USB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26):
今天接了一台NEC VERSA A2100笔记本电脑,AMD 754的板子,有两个问题。
1:网卡不能用,2 :USB两边的两个口不能用,中间一个是好的。
第一个问题网卡不能用,倒很快就搞好了,网卡芯片更换就好了,82801BL的芯片,第二个问题就搞死我了,开始量USB的两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很正常,是一样的,电压和地根正常的USB口是一模一样的,刚开始更换了USB头,开机还是不能用,查屯一下图纸,三组USB的数据线,地址线是直接进了南桥,报着试试的心里,换了南桥SIS963LUA,还是一样,上网看了看贴子,说是BIOS的问题,找了两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现求助中,有谁修过这种机器请赐教!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不能用的两个USB,最左边的一个用U盘可以用,但用鼠标不能用,右边的是不管用什么设备都不能用

网友:
供电的问题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