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1.8V供电修复

楼主(2010-12-26):
精英的一板子,开始是不引导系统,换南桥后可正常引导系统了,但南桥较热,查得南北桥供电场管Q43输出电压过高,正常是1.8V,但实际有2.4V,换供Q43后未解决,查控制级电压也偏高,直接量U23的第3脚同相输入,图纸1.8V,实际2.4V,进一步查到是VREF25这个2.5V电压不正常,有3.2V,换LM431后参考电压2.5V正常,量Q43输出1.8V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为啥431坏了,参考电压怎么反而会升高?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
为什么换LM431后参考电压2.5V正常? 不解!!

网友(点评):
431就是一个参考电压基准源,参考电压不正常,324的同相输入端电压肯定会不正常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负反馈电路 LM431 是起到稳压作用 把这电压VREF25稳压到2.5v 如果LM431 坏 那后面的供电电压不稳定 或过高 U23 的3脚 电压就会偏高 U23起放大作用 SB的输入电压就可 想而知了。

网友:
lm 324 換lm431 ?

网友(点评):
请细心看贴.

网友:
思路很明确,图纸很强大,我想要图纸!!!

网友:
sata 1.8v是桥供电吗?

网友(点评):
SATA_1.8V是给南桥的SATA模块供电的,另VCC18同时给南北桥提供核心供电。

网友:
又学到了  更高层次的知识咯···学习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它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431的C E为什么是连在一起的吗?这样电位不是一样了?怎么工作?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换这个管子换好的,但不清楚这个连接方式 。

网友:
图讲解的很清晰,收藏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台式机也有主板电路图?见识了……

网友:
C  E为什么连一起

网友:
各位老大tl431不是3级管。它是可调试并联精密稳压集成电路。是一个ic。

网友:
好呀,学习了呀

网友B:
LM431是2.5V精密稳压器

网友:
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好管用··多支持你

网友:
佩服楼主,你修东西不检测各大供电的吗?供电不正常之前你就已经把南桥干掉了?也许就是供电问题造成的,和桥p关系都没有。。供电不正常首先换ic,然后换mos管。还不行的话再看ic的工作条件以及此供电电路有无元器件损坏。。很多东西换过才知道效果怎么样,检测和判断不一定准确,有时候会带着我们走很多弯路。。。

网友:
754精英主板,Q43场管是很多坏

网友:
e极可以理解为输入端,是用来控制431稳压值的。这是种很常用的接法,此时稳压值是2.5V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桥不会烧呀

网友:
南桥少供电会发烫,供电过高也会发烫

网友C:
回复 网友D:
E极理解成输入?不是输出吗?还有C E电位一样,那么两个点上所测的电压不是一样了?C=E=2.5V?

网友:
  不错的知识...学习了..
    这块主板的型号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E极理解成输入?不是输出吗?还有C E电位一样,那么两个点上所测的电压不是一样了? ...

E的电位,控制C的输出,也就是说通过调节E的电位来调节C的稳压值,从这个角度,E是输入

是的,C=E=2.5V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哈,一度不解的迷终于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电压的参考电压是用稳压管的电压并联而来,一般主板用两个电阻分压电路产生参考电压,稳定性好,但是没有精密稳压管精确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才导致、电压升高,楼主很强大

网友:
有道理! 学习了哈哈!

网友:
2.5V精密稳压器,跟三端稳压器有什么区别吗?楼主

网友:
强大啊,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懂电路图呀。哎。

网友:
图文并茂 写的挺好的 貌似以前也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431是2.5V精密稳压器

这个东东坏了电压有没有可能降低呢.楼主的情况是升高!?

网友:
431是一个可调压的稳压二极管K为阴极接地R为栅极是控制极阳极是输出的一般可以调压到36V

网友:
内存3.多v 还能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