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清灰居然不开机了 晕

楼主(2010-12-27):
   昨天刚收了块笔记本  康柏 N610C   说是发热量很高  所以低价回收了  开机运行了一段时间  哦 温度确实很高 都快70了 U的 温度  顾客走后 二话不说 拆  费劲 还得全拆  等打开后   两个字震惊  见过灰多的 没见过真没多的  那风扇里面除了叶轮接触不到的地方  那么厚的一层东西 满满的  *脏话*了 不发热才怪了  处理了下后 没考虑 直接装起来  令我想不到的是  居然不开机了  考虑下厚也没落下什么东西  怎么不开机呢 用稳压电源  结果是 加点自动开机  电流调两下到0.52A左右 掉电 然后再次重启  一直循环着  我就郁闷了  纠结  取下内存 电流少了点  但 绝对没过内存  我再想 不会是桥出问题了吧   还是前面的供电部稳定   最后 在系统供电的 1632那听到吱吱的声音  难道是这出问题了?  不知道各位坛友有什么正解 ?

网友(点评):
不要认为请灰是个低纸工作。风险大得很。 看到有人清个灰收十元、二十元,我真为他们捻把汗。

网友:
这种老机子拆了就有可能不亮了,最麻烦,我也遇到过,清理风扇都不亮了,还不好修,这种如果不亮最麻烦

网友:
【在系统供电的 1632那听到吱吱的声音】肯定先查这里,在看一下贴纸有没有贴好

网友:
先查查电压吧
什么测量结果都没有,怎么分析是哪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这样问没有办法帮他。

网友:
没有检查怎么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们这有人清灰把CPU清坏了、奇迹

网友:
碰到这种事是最郁闷的,,,这种机那1632板块好易坏的,

网友:
想想应该没这么背的啊,看看有没装好哦

网友:
会不会是电死东西了?以前我就电死过东西不亮机

网友:
看看C8这个电容!如果是这个问题记得给我加分额!

网友:
能开机看来待机是正常了

网友:
我们这里也常有服务站送过来说清灰后就不亮的机器,有些是虚焊了有些是装的时候没有装好照成的

网友:
碰到这样的事算你倒霉了,还是想想怎么修吧。

网友:
在好好装一下,试一下吧

网友:
裸机看能不能开机,有可能某个地方虚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都是静电惹的祸啊!!

网友:
应该是有声响的地方坏了,你查一下吧

网友:
裸机也不行  3V 5V 都出来了 不出来 电流怎么会跳两跳呢  1632那响  我刚换了个 还是响 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静电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