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笔记本上好屏变成花屏或者泛白

楼主(2010-12-27):
怎样让笔记本上好屏变成花屏或者泛白

网友:
不插屏线啊 呵呵

网友:
维修是为了把故障修好,不知道楼主啥意思?

网友:
没有信号不就白屏了吗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屏线里随剪断一根底线以外的线就可以了,肯定会不正常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给弄好了  客户不同意出钱

网友:
这样的事还是少做或者不做,如果是修好了又不修了,你要做一下客户的思想工作,让他修撒或者是你想收他的机哦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还真是不好办那,拆件吧,心理过意不去,不吧,自己又赔了时间和精力

网友:
在屏背板的右角处的测试点把高电压引到低电压点上,特别是有一个点,你用5V电压去点那里,就会发现屏的图像是会跳动的,你点多几次,肯定叫那屏报废

网友:
这些都不实际你们出的这些方法都很透明

网友:
这 个如果不想让同行看出来是有难度

网友:
内存 插歪了 可以 呵呵  不过难度较大 插不好就烧主板 还是弄屏线吧

网友:
有的说搞白屏这都很简单只要把屏上的3.3V保险做做手脚就可以这些都太简单我也不想搞成那样我想让屏彻底的完了完咯以后会出现花屏或者屏泛白而不是白屏

网友:
屏线搞掉几根

网友:
要屏报废也简单,你对着DO NOT TOUCH那里用手使劲揉揉,把线弄松就玩玩了。一般的维修基本没有压线的设备,修不起来的

网友:
修不修不修老子给你扙咯!

网友:
我想楼主是想把LCD做成有不良现象,这个只要在LCD反面拆个电容或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