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HP屏``

楼主(2010-12-27):
机型:HP 6535S
故障:开机后屏中间约三厘米宽抖动
屏:14。1WX3  LG的
接机时,开机后屏中间抖动`且比较厉害``其它一切正常。外接显示正常,初步认为是显卡或屏或屏线,加焊显卡后故障依就``以为显卡没做好,再植珠重做``还是依就,后疑屏有问题换屏,故障解决``装机测正常不抖了,还给客户``没想到第四天客户又来了,说屏最下方又有条线抖动了,开机一看确实有``没二话,直接联系屏卖家说屏有问题,要求换屏,卖家也不错,跟他说明后他马上答应换屏,第二个屏装上也正常了,装好机后还给客户``心想这次总可以了吧```客户高高兴兴回去```郁闷的事来了``又是第四天,客户又来了,说屏最下面又有条线在抖了``````我无语了```怎么会这样啊```真是郁闷死我了``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再换个屏我想也没用了``再说卖家说他发来的两个屏都是好的`且客户拿回去后也都用了三天,也就是说这三天都是正常的```三天后就死!`汗``特来此求教各位大大们```这是什么原回造成的?问题出在哪?希望各位大大们帮出个主意```感谢了```!!!!!

网友:
依旧是屏的问题,这种闪屏门的屏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这也不奇怪,再换块试试吧。你先把机测好了再给客户吧,免得人家说你技术不行。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就OK了

网友:
不会是LG的闪屏门吧

网友:
真是够折腾的了,换换屏线再换屏应该可排除问题

网友:
没话说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lG才有吗,我这也遇到了好几个,LED的,好像不止LG的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这不就是著名的闪屏门吗? 直接换没商量

不光hp的几个型号,其他大部分的国产机都用过这个屏,杯具。

看来我判断失误?

你焊显卡,把显卡搞坏了吧?

你换下来的屏,没有进一步检测?这维修做得不好,应该先易后难,最后才动主板

现在都发财了吧,bga做一个比喝凉水还简单,什么问题拿过来都是bga

网友:
屏幕问题。。。看来那个供货商也很烂啊

网友:
直接换屏,换个地方拿屏吧

网友:
你换回来的屏如果是LG的话就还是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设备先进,一来就是BGA大法,佩服!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