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损坏 代换问题

楼主(2010-12-27):
如果开关管各引脚短路了,我要怎么代换?开关管也分NPN PNP吗?全都短路的情况下 我要看型号吗?一个有多少种型号?

网友:
现在显示器一般用的是MOS管,功率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怎么知道功率是多少? 12V 5V 输出是2个三极管吧?

网友:
开关管的耐压也要考虑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K2645的。

网友:
以前都用的K1507,我看没啥区别一样的上!

网友:
12和5伏输出是两个二极管啊,传说中的肖特基

网友:
MOS管 不是三极管吗? 要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
两码事 ,三极管是三极管,场效应管是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