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 3650 显卡 R3 R5 R6都测试不了,求个方法。

楼主(2010-12-27):
一个恒兰 HD3650 显存电源IC  UP6101坏了,用RT9214小改出了电压1.90V。
现在情况是点亮了,可小花。大虾提供一个软件。

网友:
用手压散热器,正常。
判定GPU虚焊了。
问题是 这个GPU  RV650 有点薄啊,怕上机焊坏了,求达人指点BGA高招。

网友:
甭怕..我用土炮早几天加焊了个蓝宝石的HD3870...哈哈.成功了..可惜不是GPU虚焊故障...找来找去一个显存边被尖锐的东西搞断一根线了.补上OK..

网友:
大哥,用9214怎么改电路呀???请帮帮忙
。。。

网友:
UP6101一脚自带工作电压
一脚没有电压的,弄个5v 或者 12v 上去。
UP6101七脚是高电压关闭,和输出1.2v没有关系。9214的七脚加个电阻连到输出1.2v处。
还要切断以前UP6101七脚一个对地电容,不然输出1.2v反馈回来的跑地线去了哈哈。

网友:
小心翼翼的加焊,好了。 这个显卡很漂亮,做工好,自己用了。就是电风扇声音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