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技巧

楼主(2010-12-27):
  1.一810E主板接电源自动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关机。换IO芯片和电容后OK。

  2.CU-810主板能上CI,不能上CII且关不了机,有时不能启动。换IO后问题依旧,查PW—ON线路发现一门电路高低电平不对,换7407后试板OK。

  3.V星主板,北桥693A、南桥596A,开机测试卡不走字。上假负载,测得CPU供电三极管电压偏高为2.5V。CPU座上时钟、复位均正常。把三极管换之OK。

  4.P4主板GIGA845IRA-533上DDR内存,测试卡跑CI不过,换BIOS涛声依旧。量内存槽,两边供电三极管电压不对。换之马上OK。

  5.一精英815EP-T主板,CMOS数据不能保存,电池电压正常。跳线帽上电压很底,将电池和跳线帽,旁边的几个电容下掉后OK。(注:IO和电池旁的二极管也有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6.810主板,开机测试卡不走字。测电源芯片两边第八脚,一边无电压输,电感也无电压输出。测三极管两脚无电压,换电源IC后OK。

  7.一主板,同时接键盘鼠标不能使用,换IO后故障依旧。后量得PS/2口电源脚为4 .5V,正常时应为5V,去掉其相连的排容后问题解。(注:此排容是起保险的作用。)

  8.键盘接口不能用,查发现键盘接口的时钟电压有5V,鼠标的接口时钟是0.3V,鼠标能用,问题是不是在这里,排阻以换,这个主板没有I/O对地测供电与信号线阻值,供电300左右,信号线600左右.若有不对的沿着不对的引脚找到所接的电感更换掉即可.

  9.MS-7021(KT600)主板跑FF维修一例

  一块7021的板,KT600的北桥,8237的南桥,接到手时是跑FF,CPU的主供电,频率,复位都正常,各个测试点的电压也正常,北桥到CPU座间无有短路和开路。几乎可以说一切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一般来说,这种板无外乎几个毛病,BIOS坏,北桥空焊,83697坏。南桥坏,可是这些故障点都查过。没有故障。于是再仔细的目测一下这片主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N分钟的凝视中,发现在MS-7的散热片下,发现有一颗位置号为R115的102电阻被磕掉了。补上这颗电阻后,此板OK,后来查电路图。发现这个电阻是MS-7发出的VID_SEN信号与地联接的而这条线路是为CPU通过一颗351小场管提供VCCA_PLL信号的。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CPU不工作。

  10.KT600主板死机修复一例

  此板原来为BIOS资料出错,重新FLASHBIOS后交到测试处测试,结果被打回来,故障为进系统后运行3D当机。后来发现不仅仅是运行3D会当机,有时刚刚进系统就会当机。察看CPU的供电正常,周围滤波电容也无损坏,于是在当机时量测各个主要电压。内存的供电,以及参考电压都正常,量Q40上的VDDQ电压的时候,发现电压变为3V左右,而正常值为1.5V左右,明显不对,更换这个45N02,重新开机后量测电压,变为正常的1.5V左右,本以为正常了,可是进入系统后运行3D仍然当机,这个时候量VDDQ电压又变为了3V左右,于是判断故障点在此。起先怀疑是给Q40提供反馈电压的MS-7不良,更换后无效,后来发现,刚刚起机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而当跑过显卡后,VDDQ电压就一下子升高,变为3V,于是怀疑故障出在VDDQ的相关线路上,于是查看所有VDDQ的相关线路,量测Q35的时候,发现此702管G极的二极体值与好板相比,低200多,于是查看G极的相关线路,发现这是一个AGP8XDET_GC#信号,而此信号连接着Q33的G极,怀疑Q33损坏,导致Q35工作不正常,更换Q35后,VDDQ电压恢复正常,进入系统后运行3D一切OK!

  Q33,Q35是判断VGA工作状态为4X还是8X的一个电路,Q35的S极为AGP提供VREF_CG信号,而Q35的D极为VDDQ电压,这组电路出错,导致在检测VGA后AGP8XDET_GC#不正常,使VDDQ电压升高为3V,VGA和NB在不正常电压下工作当然会当。

  11.MS-7021(KT600)主板跑FF维修一例

  一块7021的板,KT600的北桥,8237的南桥,接到手时是跑FF,CPU的主供电,频率,复位都正常,各个测试点的电压也正常,北桥到CPU座间无有短路和开路。几乎可以说一切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一般来说,这种板无外乎几个毛病,BIOS坏,北桥空焊,83697坏。南桥坏,可是这些故障点都查过。没有故障。于是再仔细的目测一下这片主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N分钟的凝视中,发现在MS-7的散热片下,发现有一颗位置号为R115的102电阻被磕掉了。补上这颗电阻后,此板OK,后来查电路图。发现这个电阻是MS-7发出的VID_SEN信号与地联接的而这条线路是为CPU通过一颗351小场管提供VCCA_PLL信号的。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CPU不工作。

  12.MSI-6712主板插VGA无复位维修一例

  此主板故障为不插VGA的话可以正常跑码,但是如果插上VGA卡的话,就会单步卡跑单F,即全板无复位。开始以为是VDDQ电压的管子不正常导致加上显卡后VDDQ电压被拉低,导致北桥无法工作,引起单F。不过更换管子后并无效果,后来又更换了AGP槽。还是没有作用。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只有插VGA的时候才会有跑单F的现象,所以判定与AGP方面有关。后来查询电路图,发现Q30管子不正常,有轻微击穿的现象。Q30一端是3V电压,一端是AGPEND,另一端是通往南桥,MS-5的SUSB#信号。此管短路后,当插上AGP显卡时,3V电压便通过AGP卡,直接与AGPEND相连,导致SUSB#信号不对,以至南桥工作不正常,引起全板无复位,更换后OK!

  13.MS-7144主板不加电

  测量PWSW上电压正常,5、3、1.5Vsb PSON#正常,32.768KHz正常。在查ms-6时发现42pin rsmrst# 为低电平,因为此信是号联接SB、I/O和LAN的,它将SB、I/O和LAN始终在复位状态下无法工作。使用断线法先将sb与ms6断开,现象依旧,在断I/o还无变化,当断开lan端后信号正常,更换8201cl后 OK。

  14.MS-7144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的维修

  MS-7144的主板,K8-754的CPU架构,故障现象为插CPU正常加电,15-20秒左右后自动断电。插假负载后开机也是一样。并且断电后短接开关不能加电,量测主板上的所有电压,发现3VSB电压被拉低为1.8V左右,于是更换产生3VSB的Q32,型号为7313,无作用,更换产生3VSB取样电压的MS-6,还是无效,接着更换8237R的南桥,仍然与原来一样。这时就感觉无从下手了,后来试着不加假负载也不加CPU加电,发现没有了自动断电现象,于是怀疑故障出在CPU供电方面,于是不插小12V插头加电测试,也是没有自动断电现象,一般不插小12V正常,说明供电的MOS或电源IC有故障,先更换电源IC,ISL6569,然后加电开机,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15.MS-6797主板维修一例

  朋友拿来一块MSI准系统的主板,MS-6797,865G的主板,刚拿来时是CPU座空焊,他自己用风枪和锡炉换了一个,不过加热不太成功,有很多空焊的地方,接到板后,用935换了一个CPU座,换完冷却后加电,发现单步卡跑单F,全板都没有复位,CPU电压,时钟,PG,RST都没有,14.318也不起振,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块板子是准系统的,板型细长,北桥与CPU座离得很远,而且用力掰板子的一角,各个测试点的信号和电压就变正常了,于是怀疑北桥空焊,上BGA机加热北桥,下来以后现象依旧,这时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WM芯片ISL6556的PIN与主板的焊盘之间吃锡似乎不够,所以怀疑6556的PIN因为数次加热所以导致虚焊现象,用烙铁重新加了一遍锡,加电后OK,此板修复。

  16.K7主板不加电的一个小经验

  有的时候,在修NV和VIA的K7主板的时候,一切工作条件都正常,电压无短路,晶振起振,可是就是不加电,遇到这种情况,会感觉到无从下手,其实可以看一下主板上是否有ATTP1这个8脚的IC,这个原件的作用是作系统监控的,也就是常说的烧不死功能,系统侦测到CPU温度超高后,这个IC就可以自动的把PSON#信号拉高。使主板自动断电,避免CPU的损坏。因为有PSON#信号在这个IC上,所以如果这颗IC有本体不良的话,就会导致主板不加电。

  如果朋友们在维修中遇到一切都正常而却不加电的K7主板,可以看有无ATTP1,如果有的话,看看ATTP1的第六脚的5V电压在触发开关时是否有拉低的动作,如果不能拉低,基本上可以说明此元件有故障,一般更换后都会OK的。

  17.K8加电马上断电一例

  入手一片K8主板,故障是加电后DEBUG卡的灯闪一下后,马上熄灭,经验推断,这一般都是由于供电有微短造成的,或是产生3VSB的MOS被击穿5VSB供替3VSB.再就是CMOS跳线插反所至。排除跳线及3VSB的方面后,量测ATX上3.3V,5V等电压的对地二极体值,发现3.3V的对地值仅为135,这是不正常的,明显的偏低,于是查有3.3V输入的IC,换过网卡,时钟芯片,声卡,BIOS块等,还是短路,这时准备杀南桥,但突然想到,是不是有的MOS管短路了呢?于是查所有与3.3V有关的MOS管,终于在内存槽下发现给DDR供电2.6V的两个3055底下已经出锡珠了,于是更换,加负载测后OK,此板修复。

  18.865PE主板加电无复位,南桥过热维修一例

  朋友拿过来一块联冠的865PE主板,被换过83627HF-AW,故障现象是加电单步卡跑单F,即全部无复位,并且南桥过热。本来以为是南桥内部电压有短路的现象。但量测各个电压点,以及南桥的AD线,均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现象。南桥周边也没有电容短路。我的经验是,一般如果南桥有电压短路,多数是待机电压短路,1.5VSB或3.3VSB,这样的话,一般在插上电压后,不开机,南桥即应发热,可这块板不加电的情况下,并不发热,于是不一定是南桥损坏。本着先电压的思路,加电后查各部分的供电,这时在AGP左侧看到有两个3055的管子,下面的管子看线路,是VDDQ的供电,量各个脚的供电,发现S极没有输出,而G极有控制电压,于是推断此MOS管损坏,于是更换一个新的3055LD,换后加电,VDDQ电压正常,南桥也不发热,此板修复。

  19.硕泰克的主板不上电

  家人用的电脑,最近经常死机,看了一下,爆了10多个电容,今天晚上有空,自己动手换一下,(我已经没干维修很久了^-^)。

  主板是硕泰克的85DR-TC。10多个电容,不用3分钟就搞定了,为安全还是空板试一下先,插上电源后,主板竟然不上电了!晕。。。。。

  测南桥晶震,已起震。查I/O,W83627HF 68pin PSIN 和67pin PSOUT ,在触发主板PS-ON针时,均有电压变化,I/O应该没有问题,

  怀疑是电源PSON的触发三极管有问题,花了10多分钟才找到!测量也没有问题,但基极无电压。无奈,找了个W83627HF换上,还是一样,

  准备放弃了,无意间,插上一个AGP显卡,可以上电了,拔掉显卡又不能了!经分析,agp那边有个三极管不上显卡时,会拉低触发管的基极电压,

  真的TMD什么设计来的,害我搞了一个晚上。(修的时间不多,找东西的时间却不少。)

  大家碰到硕泰克的主板不上电的话,要加个显卡上去试试哦!呵呵!

  不写了,夜宵去了,呵呵。。。。。。。。

  回复:硕泰克自845以后的好多款主板都是要插上显卡才能触发!楼主修硕泰克的比较少吧。

  20.硕泰克MVP3主板启动过程中死机

  硕泰克MVP3主板据用户反映该板在WIN98启动过程中死机,一般是在刚出现WIN98画面前后死机。目视检查中发现该板CPU电源用电容顶部纷纷鼓起,估计可能是这些电容损坏造成电源内阻增大而引发问题的。将所有损坏电容拆下,更换好的后,该板经加电测试恢复了正常。我多次发现硕泰克主板出现此类问题,都是“电容惹的祸”。

  21.Aopen AX6BC Pro主板不亮

  只是检测用的POST卡上的指示灯在加电的瞬间亮一下。估计可能是某处有短路的,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检查中发现电源开关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在主板维修中主板电源开关管损坏的较多,这些开关管多为场效应管,它们的参数接近,但多是SMD(表面贴装)的,一般在象我们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也不易买到(我在北京的电子市场看到有很多商家卖这类管子,羡慕、羡慕啊!)。对付这类SMD管子,我有“绝招” ——“没有枪,没有炮,咱自己造”。方法很简单,可以按下面说的方法:用普通TO220封装60N06与SMD封装的开关管对比,裁切、弯折后代用。我就是这样做成了咱自己的“SMD” 60N06,代换了FDB7030L,从而一举修复了该板。TO22O封装的60N06常用于UPS之类设备,容易买到,价格不高。上图是咱的SMD 60N06制作“三部曲”。

  22.承启6VIA3主板不亮

  目视检查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均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定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停工待料”。偶然发现自己有一块没修好的Intel BX主板的电源控制IC是SC1185,两者是否可以代换呢?我马上找来这两种IC的资料,一番对比之后发现两者除了第6脚不同外,其他没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第6脚悬空,焊在原U12的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我一边加电,一边祈祷:愿我主保佑我吧。结果,结果,结果吗——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拉到医院缝5针——好了!

  23.V6931主板不亮

  检查中发现CPU电源电压均不正常,由上述现象判断电源IC U6(LM2636)损坏。当时由于手头没有LM2636,只好考虑代换了。经查阅资料发现LM2635与LM2636引脚定义一样,只是LM2635的电压范围是1.8V-3.5V,而LM2636电压范围是1.3V-3.5V,也就是说LM2635只适用于老赛扬CPU。在询问用户后得知用户用的恰好就是老赛扬,刚好可用LM2635。在征得用户同意后,更换为LM2635,一切恢复正常

  24.M6CF主板不亮

  经检查CPU 1.5V电源组调整管Q16损坏,更换后加电测试已恢复正常了。可当用户来取时却发现又不亮了,这回检查发现CPU的1.5V、2.5V电源电压均异常偏低。该板电源IC(U10)采用了LM2636,在对比LM2636典型应用电路后我找出了该板1.5V、2.5V电源部分电路。这部分工作原理如下:由LM2636的9脚(Vref)提供一个1.2V基准电压给U11(LM358,双运放)组成的两个稳压调整电路,其中2.5V组是由U11中的一个运算放大器(即第1、2、3脚的那个)与调整管Q14及反馈电阻R286、R287组成;1.5V组是由U11中的另一个运算放大器(即第5、6、7脚的那个)与调整管Q16及反馈电阻R282、R283组成。测量发现U10的9脚电压仅为0.76V,明显低于正常的1.2V。在排除U11损坏后,认定U10坏了。由于这块板子U10的主要部分(Vcore)正常,仅供外部电源的基准电压部分损坏,换之可惜,所以决定外搭电路修复1.2V基准电压部分。首先从板子背面将U10 9脚至U11 3及5脚(均为运放同相输入端)间的连线割断,用一330欧电阻一端接+5V,另一端接U11的3、5脚公共连线部分。再在U11的3、5脚与电路地之间焊一LM385Z-1.2(1脚接地,2脚接U11 3、5脚)。LM385Z-1.2是一1.2V基准电压稳压IC,精度很高,使用时和普通稳压二极管一样。外加的这部分可以焊在电容CT1的焊接面上(板子的背面),既易于焊接,又比较美观。

  25.PCCHIPS(麒麟)530主板不亮

  朋友送给我一块PCCHIPS530主板,他告诉我该板不亮。我在闲着没事的时候拿出这块坏主板看,啊,我发现CPU内核电源开关管下面的铜箔竟然烧断了,内核电源开关管从外观上看是坏了。先拆下开关管,用导线连好烧断处,并将内核开关管一并换下。我在这块主板CPU插座上好奔腾133CPU后,加电,主板亮了。再换颗MMX166CPU,发现主板反倒不亮了,换回133,又正常了,如是几次。我分析MMX166是内外核双电压供电,功耗大,可能此时电源才表现出问题。测量证实了这一点,MMX166正常外核电压为3.3V,而这块板仅为2V多,经仔细地目视检查发现外核电源调整管也有过热的痕迹,用FD3055更换原管,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26.麒麟BXCEL PC100主板不亮

  首先检查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TT为0V,而正常应是1.5V。对VTT组检查发现Q1(H882)的B、C脚电压正常,E脚无输出。将其拆下,测之有开路现象,细看其表面有一道细裂缝。用D882代用,该板得以修复,代换时注意引脚排列。左图是拆下来的H882,大家可能是看不出那道细裂缝的,咱为了用数码相机拍出这道裂缝,可是换了Canon A10、尼康2500、尼康950、尼康775四部相机的。

  27.ST-694XVA主板不亮

  测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用示波器观察U19(HIP6021)激励脉冲输出端,有输出波形,U19应该没问题。仔细观察发现CE35(16V1000μ)底部爆裂,换之,该板恢复正常。

  28.联想BX1Brilliant-1主板无法开机

  即按电源按钮机箱电源风扇不转,无输出。首先测试ATX电源的5VSB端,电压正常。由于一时没发现问题,转而想知道系统部分是否正常,将ATX电源的PS-ON端对地短路,强迫开机。此时插在主板上的POST卡上RESET灯显示系统始终处于复位中,不能完成初始化。之后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5VSB端发现数值偏低,估计可能有元件漏电短路。当测量D17时发现它击穿了。其型号是1N5226,用同类3.3V稳压二极管代用,加电后不但开机问题解决了,系统RESET也正常了。在这里D17与一56Ω组合从5VSB得到3V-STBY电压,既提供给PWRBT(电源开关)电路又影响到POWERGOOD、PWROK电路。强迫开机虽然可以令其它各组电源得电,但POWERGOOD、PWROK、RTC电路仍不正常,所以复位不止。

  29.杂牌815EP(开机自检显示03/01/2001-i815E-627-6A69RFGDC-00,不知是哪个厂家的)不亮

  一杂牌815EP(开机自检显示03/01/2001-i815E-627-6A69RFGDC-00,不知是哪个厂家的)不亮。插好POST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后由Q16进行稳压的。测D19压降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D19后,2.5V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飞线接好后一切恢复正常。估计故障是由于2.5V组负载有短路或打火之类的问题发生引发的。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longhuang

网友(2014-03-10):
完全无厘头……

网友(2014-04-26):
这么多精彩的案例,值得借鉴,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多。

网友(2014-06-08):
楼主写的很全面!非常值得收藏!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cq40开机无显示,拿出主板加焊显卡,秒亮

网友:
hp  dv2000开机无显示,多数显卡虚汗,上去bga秒亮。手动清灰上硅脂。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主板不亮........

网友:
挺好的,让我开拓了思路,谢谢!!!

网友:
先看看,再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