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货bestec,不出PG,其它电压正常

楼主(2010-12-27):
一个电源,电压全正常,就是没PG
先看电路图

1脚PG输入只有0。56V,而102电阻的左端有9。2V的电压输入,过了电阻后却变成了0。56V,TPS3510坏的几率多大?
1脚跟2脚间的电容拆了也一样
6220电阻阻值正常,是不是TPS坏了?

网友:
刚修好一个没PG的BESTEC,看背面有没有两个贴片电阻和一个帖片二极管在一起的
把那个贴片二极管换了就好了,PGI电压要1.25V以上才会正常有PG输出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R102阻值变大,你把R102卸下来检查看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应该是TPS351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