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的5v和12v没有出来,求解决?

楼主(2010-12-27):
华硕m2400不触发,查了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结果3.3v出来了,5v和12v没有出来,7脚开关脚也没有电压?如何解决???
华硕
芯片
供电芯片
不触发

网友:
线解决的开启信号的问题啊 那样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你都知道没开启信号了肯定就按它查下去了

网友:
zhuxiaojiang
的帖子
就是不知道怎么查了。。所以才问啊

网友:
查5V的ON信号是哪里发过来的,按图一步一步查下去看是没发出来还是路经原件拉低或自身拉低了

网友:
12V ..........
花开终败
什么意思啊????

网友:
zhuxiaojiang
的帖子
我查了下图纸,结果我哭了,我下的那个图纸找不到1632,我晕了,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
查7脚的线路啊,从哪里发过来的

网友:
最先出来12V先修一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