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核心和显存都没供电

楼主(2010-12-27):
爵豹 7300GT 静音版 核心和显存都没有供电 上面的是测试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是6549bcz  第二图是工作原理 请问是要什么条件芯片才正常工作? 谢谢

网友:
换掉电源管理芯片是6549bcz  ,它的控制电压输出太低。

网友:
很显然 你的boot脚的电压太低! 不能驱动上下管 查找boot脚的线路和相连的电容 二极管!

网友:
谢谢大家 6549芯片已经换过 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我再查下BOOT的线路 谢谢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电路,一般显存工作频率比较低的老显卡会采用这种供电方式。
这个芯片既控制一个给核心供电的开关电路,又控制一个给显存供电的线性调制电路,根据经验芯片已经工作,只是工作瞬间得到的反馈不正常导致芯片停止工作,先看看IC引脚有没有空焊,每个脚的对低阻抗量一下,量一下核心供电及显存供电的对地阻抗。如果OK,接着看下游的电路,根据电路图把跟这个IC相连的MOS管Q3换掉,就是给显存供电的线性调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