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4年的美格纯平显示器突然画面变小。

楼主(2010-12-27):
今天突然发现显示器画面突然变小,且调节也没效果,想自己学习维修下,这东西送出去电脑店估计都怕没人肯修了,请教下大家要怎么弄,我刚才试了下,用手用力拍打显示器2边,画面瞬间会变正常,但只是瞬间,是不是有元件虚焊了?该从哪部分查起?

搞定了,TIP122 中间一个管脚的焊点裂开了,重新补焊 开机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楼主和我遇到的一样!!TIP122 在哪里?是一个三极管吗?

网友(点评):
不用想,能拍好的都是虚焊,把行激励,行二次,高压包都加焊,最好尾板也加

网友:
是按键调出的 你自己再调回去吧

网友A:
既然楼主说能拍得瞬间正常,拆开补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楼主说能拍得瞬间正常,拆开补焊吧

能不能具体点 从哪部分下手补焊,总不是要把所有焊点都补焊。。。

网友:
打开看下吧,应该是里面有虚焊了,给加焊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如果按键没效果,就动动放大器吧
理论上说应该可以调好

网友:
应该是行扫描的问题,换个行管试试。

网友B:
这是枕校虚焊了。就在行管附近,这一部分比较容易虚焊的。

网友:
重新开关一下显示器也能正常,我那个就是这么将就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枕校虚焊了。就在行管附近,这一部分比较容易虚焊的。

能告诉我具体在哪吗 显示器我已经自己拆开了

网友:
搞定了,TIP122 的一个管脚虚焊断开了,重新补焊 开机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拍拍就好了,那就是虚焊了!补下升压电路(高压包附近),重点在于升压管。。。对于你不知道哪里是升压电路的话,建议你花半小时,,扫荡一遍,,

网友:
行幅调整电路,,,,,

网友:
同意11楼所说,属于枕较电路造成失真和行副变小。

网友:
...怎么看都像自己调成这样的

网友:
这种现象是通病,我们通长称TIP122为拉宽管。

网友:
行幅调整管虚焊或坏了

网友:
看一看二次电压是多少.